判断焊盘连接是否是shape或cline,有问题?

楼主(2024-05-13):
    如下代码,我先用axlDBGetConnect获取了焊盘连接list,然后对list循环判断是否为shape或cline。
    现在是shape是能判断出来,但是走线cline无法判断,是因为对象cline不对吗?
    我用axlMsgPut123 111追踪程序,发现判断cline没有执行过。板子上确实有连走线的。
    求大佬解惑!

    foreach(one0603pin one0603pins
                    all0603pincon = axlDBGetConnect(one0603pin t)
                    foreach(one0603pincon all0603pincon
                      if(one0603pincon->objType == "shape";判断获取的对象中是否有shape
                        then
                          ++shapewh
                          axlMsgPut("123")
                        );end if

                      if(one0603pincon->objType == "cline";判断获取的对象中是否有cline
                        then
                          ++clinewh
                          axlMsgPut("111")
                        );end if
                    );end foreach
                );end 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說明. (你還知道用t.)

    谢谢
    学到了  学到了
    刚刚也找到另一个判断方法,isEtch

网友(点评):
isEtch, 並不是, 包括東西太多.(含SHAPE).

网友B:
    第二个循环里可以用when只在条件为 t 执行代码

    w_w
    cond 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循环里可以用when只在条件为 t 执行代码

    可以可以,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