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B制品芯片封装压焊图面连接示意图怎么画

楼主(2024-05-13):
    大家好!
IC封装有Netlist,包含Pad序号、Pad name、坐标XY、BPO 以及 需要连接的框架Lead序号,怎么样能做出封装压焊打线示意图。

    我知道有些事CAD插件,导入excel 能自动布线的。但是应该是收费软件。

    我现在的方法比较笨,excel 画图,框架截图,都放到visio里,然后增加连接点连接线。
遇到high pin的就特别麻烦。
    请教有没有简单的画法。

    谢谢。

网友A:
    没有好办法,就慢慢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办法,就慢慢连

嗯,好的,慢慢点,连连看

网友:
    CAD不能自动布线,就用CAD手动布线啰

网友:
    我做好了一个,用EXCEL和CAD实现的。

网友(2024-06-12):
    经常画的话可以写在脚本在CAD或者cadence里实现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