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Pro如何把一个工程绘制好的PCB复制到另一个工程的多个相同电路中?

楼主(2024-05-15):
    我做好了一个工程,另外一个工程相当于四个该工程拼在一起的,所以想复制这部分的layout,如何操作?

网友A:
    有个拷贝电路功能,拷贝粘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拷贝电路功能,拷贝粘贴就行

    是在什么地方?可以两个工程之间吗?一般我复制了一个工程的电路到第二个工程界面没有可以粘贴的选项

网友:
    网表导入之前做好的工程,然后其它3三个复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什么地方?可以两个工程之间吗?一般我复制了一个工程的电路到第二个工程界面没有可以粘贴的选项

    copy to clip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