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线命令slide options几个选项的作用?

楼主(2024-05-15):
    有三个选项,我钩不钩选没发现变化,我知道它肯定是有作用的。
1、Clip dangling Support
    2、Gridless
    3、Auto Join
有知道作用的朋友能说说吗?

网友:
    查看帮助文件的说明,

网友:
    Gridless:不会按照栅格走线。没感觉可能是你栅格比较小吧
    Clip dangling clines:该选项在shove-preferred模式有效,控制是否删除推挤过程中产生的多余走线。

    又试了一下,把格点开到更大,发现有效果。在最推挤到接近另一条线的时候生效。
    格点开到很大,试了,还是一样的。它都会默认推挤到格点上。

网友:
    Auto Join:推挤走线时是否改变拐角的长度,按住Ctrl键才会有效;

网友(点评):
ctrl是临时开关,按住不生效。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lip dangling Support
    在推擠狀態(Shove Preferred)下, 懸空線(拉到一半線.) "截掉線"(刪除"被推擠段" ...

    第1项解释非常正确,我重新试了一下,在开启Shove preferred模式下,对悬空线段生效。很开心。
第2项解释还是没弄清明白,我试着把格点设置开到很大,并未发现此项的作用。

第3项解释应该不太正确,虽然我自己也没弄明白,但是我要补充一下,allegro软件里面,凡是选项后面有标示:(hold Ctrl to toggle)或者(hold shift to toggle)这种情况表示一个临时开关,意思是当你按住ctrl键不放来操作的时候,这个选项临时不生效,相当于不钩选。——而且我发现在CSDN上面有很多错误的解释,所以想在这里补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项 不正確?? 是你沒把線段切斷, 切斷後推線兩線相臨時, 就知真假了, 看是推開或自動連接. ...

    我又重新去试了,把一条线剪成两断,然后推挤线段的顶点,无论auto join是否钩选。只要将两段线重合,都会重新连在一起。
    第4项Extend Selection (hold Shift to toggle) 这个不用有缘人,其实我自己就知道它的作用,推挤两段以上的线时,推挤一条,其它的也跟随一起移动,按住shift不放的话,临时失效。

感谢版主的答复,没多少人愿意回复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重新去试了,把一条线剪成两断,然后推挤线段的顶点,无论auto join是否钩选。只要将两段线重合,都 ...

    第四項  在拉一連串蛇線時.拉動那ㄇ蛇線切齊的部分可以向外拉延伸長度, 沒勾選只能向內拉縮短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