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全新设计自动加载常用的padstack文件

楼主(2024-05-16):
请教大神,如题所示。
一个新建的设计文件,怎么设置可以自动把几个常用的 pad 文件  (例如:123.pad   124.pad) 自动加载到padstack里面, 不需要人工手动添加 ?

网友A:
可以保存成模版,每次只添加模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存成模版,每次只添加模版

不同产品种类太多,线宽线距堆叠都不太一样,模板不太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VIA??
不在那設, 在Constraint, IMPORT 就好了, 可以不同疊構的Constraint.

不止是 via, 还有 SMD PAD, 元器件PA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路徑"設置, 也不在那.

Path 路径设置这个已知了,  只是想知道软件有没有设置可以自动加载指定路径的pad?

网友:
    pad还是按照标准命名吧,比如smd3r1x4r0,想找哪个一搜就出来。123  124多了之后谁还记得他是多大的pad

网友:
    为啥要在这里选焊盘呀,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