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阻不同公式计算的的功率

楼主(2024-05-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用UI计算功率 ,你得用电阻两端的电压差来计算。不能用12.6V。

网友:
    那你想想你的贴片功率电阻能够承受30W的功率吗,显然是不能的,那么肯定是30W的个计算出错了,既然你是算功率电阻的功率,那么U可定是落在功率电阻两端的电压差才是这个计算公式的U,你说的一端是12.6V,那么你计算出来的要么是输入电阻的功率,要么是输出电阻的功率,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也能得到落在功率电阻上面的功率。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W=UI中的U是按电阻两端电压差,而不是一端电压。  你这个电阻电压差大概是0.1V

网友:
    你输出又不短路,算电阻压降*电流。除非你当假负载

网友:
    电功率等于导体两端电压与通过导体电流的乘积

网友:
    U是压差不是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