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LPDDR4 CA和 CK 需要等长设计么?

楼主(2024-05-17):
请教一下大神,如题所示, CA和 CK  在layout时候需要等长么?
假如CA 组内用的都是7mm,  CK 差分用了5mm, 差距有2mm, 会有影响么?
看不懂LPDDR4的协议。

网友A:
CA(列地址线)和CK(时钟信号线)
肯定要等长,因为用时钟的上升沿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列地址线)和CK(时钟信号线)
肯定要等长,因为用时钟的上升沿采样的

我看有些大厂的DDR4  (非LPDDR4)      CK 与  Address 信号线差异很大。  Address  A0~A13  组内等长都懒得设置,估计差距1.5mm。 这种差距会有影响么?

网友:
    间距很近就不用做等长,这跟芯片有关吧,手机里用LPDDR很少要求做等长,但芯片之间间距大都在1.5mm左右,仿真眼图也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大厂的DDR4  (非LPDDR4)      CK 与  Address 信号线差异很大。  Address  A0~A13  组内等长都懒 ...

    等不等长,会影响时序的裕量,但是建议速度上去了,关注的是电气等长,而不是物理等长

网友(点评):
非常抱歉! 在 allegro 等眾多軟體, 电气等长中設定就是物理等长.

网友:
    学习学习,我觉得还是需要等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不等长,会影响时序的裕量,但是建议速度上去了,关注的是电气等长,而不是物理等长

所以,通常需要仿真进行验证最终的时序效果

网友(2024-06-26):
    等长需要,看速率吧

网友(2024-11-23):
    肯定要等长吧,PCB上面不等长可能是因为适配了package length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