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中关于BGA问题合集

楼主(2024-05-17):
 BGA是一种芯片封装的类型,英文(Ball Grid Array)的简称,封装引脚为球状栅格阵列在封装底部,引脚都成球状并排列成一个类似于格子的图案,由此命名为BGA。下面就由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关于SMT贴片加工中BGA焊接的问题合集,一起来了解吧。

    一、BGA封装
    1、什么是BGA封装

BGA封装是一种高密度、可靠性较高且散热性能优越的电子元器件封装技术。它通过球形焊点连接芯片和印刷电路板,广泛应用于现代电子产品中,特别适合集成度高、功耗大的芯片,如微处理器和图形芯片等高性能集成电路。
    2、BGA封装特点
    a、高密度布线能力;
b、减少信号干扰;
c、提高散热性能;
    d、便于自动化制造;
e、提供机械稳定性;

    二、BGA焊接工艺
    1、锡膏印刷。将适量的锡膏通过机器印刷到PCB板的焊盘上,以保证贴片元器件与PCB相对应的焊盘在回流焊接时可以达到良好的电气效应,完成焊接目的;
    2、元器件放置。将贴片元器件准确地放置到印刷好锡膏的位置上,根据PCBA产品要求,放置元器件;
3、回流焊接。回流焊作为SMT生产中的关键工序,合理的温度曲线设置是保证回流焊质量的关键,不恰当的温度曲线会使PCB板出现焊接不全、虚焊、元件翘立、焊锡球过多等焊接缺陷,影响产品质量。
    4、AOI/X-Ray检查。可以检查全部的工艺缺陷,通过其透视特点,检查焊点的形状,和电脑库里标准的形状比较,来判断焊点的质量,尤其对BGA、DCA元件的焊点检查,作用不可替代。

    三、BGA焊接不良原因分析

1、BGA焊盘孔未处理。BGA焊接的焊盘上有孔,在焊接过程中焊球会与焊料一起丢失,由于PCB生产中缺乏电阻焊接工艺,焊锡和焊球会通过靠近焊板的孔而流失,从而导致焊球流失。

    2、焊盘大小不一。BGA焊接的焊盘大小不一,会影响焊接的品质良率,BGA焊盘的出线,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搜索安徽英特丽进行详细了解。

网友:
    BGA一旦焊接断路,问题太难查了

    照X-REAY啊

网友:
    X-ray,或者3D-xray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