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经验分享

楼主(2024-05-17):
MPLAB IDE的快捷使用方法
1. 实现效果:双击选取单词,再次双击选取整行。
——打开Editor =》Properties... 菜单,选 C File Types 标签,取消 Double Click Toggles Breakpoit 即可
Editor-Properties...
2. 实现效果:实现窗口停靠。
——左键点击要停靠的窗口的左上角的运行图标,选定Dockable,然后将窗口拖到你要停靠的地方(一般在主窗口左边缘、下边缘、右边缘),即可实现窗口停靠

3. 实现效果:实现可使打开地多个源文件,显示在一个标签栏上,方便源文件切换。
——打开 Editor =》Properties... 菜单,选 General 标签,选中 Use Tabedd Window。(要重新启动MPLAB生效)
General
4. 实现效果:实现书写源文件的到换行的时候,自动tab对齐。
——打开 Editor =》Properties... 菜单,选C File Types标签,选中Auto Indent。

5. 实现效果:实现代码折叠功能。
——打开 Editor =》Properties... 菜单,选C File Types标签,选中Enable Code Folding。

6. 实现效果:实现源代码书写的时候,函数以及结构体的自动提示完成功能
1.打开 Editor =》Properties... 菜单,选 Tool tips 标签,选中 AutoComplete;
2.打开 Editor =》Properties... 菜单,选 General 标签,选中 Enable Tag Locators 即可。
3.在编写代码时,按ctrl + space就可撕开自动提示窗口。
Tooltips
7. 实现效果7:灰色部分缩进。
——在Editor =》Properties... =》other =》editor and disassy 设成小一点,我的最小值是3,V8.70版本

8. 实现效果8:类似KEIL,跳到变量或子函数的定义行功能。
——点击左侧栏的symbols(或者View=》Project)=》在空白处右键单击 =》出现复选框有三项需要选择
1)选择enable tag locators
2)再选择update tags now
3)然后最好选上update tags on recompile
这样再回到symbols并排的files选择一个。c文件中的子函数,光标在其上时右键单击,然后再点击goto locator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子函数的出处了。如果没有关掉再开一次就可以了,goto locator 不再是灰色了
Project
有用的快捷键:
Ctrl + 7和 Tab :缩进;

复制MPLAB工程后需要改动的地方各个文件的所在路径,这个记录在:Project -》 Build Options... -》按住下贱直到最后的Project -》然后就是修改Show directories for下的各个路径(注意路径不能出现中文)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