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R8作用?

楼主(2024-05-17):
电路说明:母线VM动态变化,分压后经过电压跟随,和比较器反向端参考电压比较,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R8作用

网友(点评):
正反饋電阻. (用GOOGLE 查一下吧.)

网友:
迟滞比较电路

网友A:
R8,起到反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8,起到反馈作用

随便百度一下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都说了迟滞比较器,很多人就是不会动手

网友(2024-06-26):
    加上R8,构成滞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