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解决】Skill运行放置钻孔表的Script命令报错

楼主(2024-05-19):
    如题,在cmd窗口直接运行是正常的
    scriptmode +i +n;ncdrill legend;set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FORM nc_drilllegend backdrill_legends YES;FORM nc_drilllegend done

    或者使用 skill axlshell() 这样在cmd里面运行也可以,但是用skill跑就报错
    1. E- Can't find 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

    以下是源代码:
    1. axlCmdRegister("00" '_Main_ResetDrillingTable )

    2. (procedure _Main_ResetDrillingTable()

    3.         printf("\n\nDelete DrillingTable Layer:\n")
    4.         (foreach item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MANUFACTURING")->groupMembers
    5.                 when( equal(substring(item 1 8) "NCLEGEND") || equal(substring(item 1 11) "NCBACKDRILL")
    6.                         axlDeleteByLayer(strcat("MANUFACTURING/" item))
    7.                         printf("\t%s\n" item)
    8.                 )
    9.         )

    10.         Xoffice = 500
    11.         X = xCoord(nth(0 axlExtentDB())) + xCoord(nth(1 axlExtentDB())) + Xoffice
    12.         Y = yCoord(nth(0 axlExtentDB())) + yCoord(nth(1 axlExtentDB()))

    13.         sprintf(command "scriptmode +i +n;ncdrill legend;set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FORM nc_drilllegend backdrill_legends YES;FORM nc_drilllegend done;x %L %L" X Y)
    14.         axlShell(command)
    15. )

楼主:
    運行的時候沒有報錯嗎?我運行的時候會報錯中斷,内容如下

    1. E- Can't find 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r
    2. E- Form not found

    (上傳圖片的功能好像有點問題)

    會在勾選Backdrill時停止

楼主:
    SKill視窗是可以,但是放到skill文件裏運行就會出錯

楼主:
    不是,在cmd窗口我也是正常的,但是將代碼放到skill文件裏加載使用會報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於坐標, 個人感覺是這樣.

            Xoffice = 500

    非常感謝!!坐標是我疏忽了

网友B(2025-03-19):
    作者你好,这个如何结合script放置钻孔表呢

网友(2025-06-08):
引用 楼主:
    運行的時候沒有報錯嗎?我運行的時候會報錯中斷,内容如下

    (上傳圖片的功能好像有點問題)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者你好,这个如何结合script放置钻孔表呢

    这就是通过脚本卖了放置钻孔表的skill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