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我们仿真中,绿油层的 介电常数与损耗因子设置多少?

楼主(2024-05-20):
    如标题所问!

网友:
    介电常数(εr):
常见的绿油层介电常数范围可能在2.5到4.5之间,但具体值需要参考绿油层的材料规格或制造商提供的数据。
    介电常数决定了材料对电场的响应能力,它影响信号在PCB上的传播速度和电容值。

网友:
    查绿油型号规格书

网友:
    这个可以和常合作的PCB获取下,一般常规工艺:FR4的 介电常数4.5,阻焊厚度10um,损耗因子为0.02

网友:
    我最近用的一款 PSM-800DM6,black 3.95 0.02

网友:
    同问这个要咋整?

网友(2024-06-25):
    这个参数来自板厂,不应该在论坛上问,只能说你们公司流程不完善

网友:
    一般都是板厂提供

网友(2024-07-29):
    属于板厂的资料,管他们要,不给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