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波形问题

楼主(2024-05-20):
    最近画了一块板子部分PCB如下 异常信号已高亮

示波器波形如下

为什么波形上下限有类似RC的波形

    PCB

    PCB

    波形

    波形

    今天的分數全給你了!

楼主:
    后面测量信号波形 也有相同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测量信号波形 也有相同问题

    芯片內部上拉Pull-Up)電阻沒設定嗎???

网友B:
    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地线越短越好。不要拉一根很长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地线越短越好。不要拉一根很长的地线

是直接用地环和笔头直接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內部上拉Pull-Up)電阻沒設定嗎???

    内部设定不清楚 外部有做上拉

网友(点评):
把外部上拉去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设定不清楚 外部有做上拉

訊號本身有充放電的現象,貌似負載寄生電容太大,或是主、從雙方的 I/O 電壓不對!

    樓主若不給主、從雙方原理圖,小弟只能做這樣提醒。

网友C:
    审核下信号线上的负载电容,不要太大了,另外外部上拉电阻的话,确认下电阻值,也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號本身有充放電的現象,貌似負載寄生電容太大,或是主、從雙方的 I/O 電壓不對!

    樓主若不給主、從 ...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原理图 今天修改下外部上拉电阻阻值试试

    方便告知主控端是哪顆芯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原理图 今天修改下外部上拉电阻阻值试试

    我遇過的幾顆控制器,SD/MMC Port 0 通常都能接 SD/MMC Card 或 eMMC 沒錯,但內部會有寄存器Register)選擇 I/O 電平是 1.8V 或 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原理图 今天修改下外部上拉电阻阻值试试

SDIO通信的外部上拉电阻10K已经不算大了,你这个问题明显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看你截图信号都可以到2.37V,要么就是通信双方的电平不匹配,要不就是阻抗不匹配信号过冲了。正常情况都会在信号上面串个小电阻来防止过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原理图 今天修改下外部上拉电阻阻值试试

本人用过一颗NXP的RT1021,它的SDIO比较怪异,当我除了CLK不加上拉电阻,其它加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码,但跟DEMO一样只是上拉CMD和D0后就没问题。所以你要确认你的接法跟DEMO是否一样先,还有信号上串个电阻很有必要,实在不行大不了0Ω也不会有影响,没有你调试就非常不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原理图 今天修改下外部上拉电阻阻值试试

用的是X2000E datasheet放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过一颗NXP的RT1021,它的SDIO比较怪异,当我除了CLK不加上拉电阻,其它加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码 ...

学习到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过一颗NXP的RT1021,它的SDIO比较怪异,当我除了CLK不加上拉电阻,其它加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码 ...

这是eMMC推荐电路 的确有串阻推荐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审核下信号线上的负载电容,不要太大了,另外外部上拉电阻的话,确认下电阻值,也不要太大

    你好 信号线上的负载电容要如何进行测量或者评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eMMC推荐电路 的确有串阻推荐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串电阻只能解决信号过冲问题,还有EMMC的规格书明确要去CMD的上拉电阻最小可以到4.7K,你可以改下CMD的上拉电阻看看,还有就是当复位完后,你可以等一段时间去尝试建立SDIO通信,让整个系统的电源稳定后再通信会可靠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eMMC推荐电路 的确有串阻推荐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檢查看看電源有沒有接對?

网友(点评):
姜还是老的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看看電源有沒有接對?

    超级狗老师分析到位了 原厂的推荐原理图画错了 我也没脑子跟着照抄 没有给VDDSD的1.8V口供电 只供了3.3V

    我是說,君正科技的低級錯誤,別誤會了!^_^
    沒人問,怎麼把脈出來嗎???^_^

网友E:
    原理图设计EMMC端的VCCQ用的1.8V,实际测出的波形电压最高都2V多了,感觉是主控那边的EMMC端口电源供电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设计EMMC端的VCCQ用的1.8V,实际测出的波形电压最高都2V多了,感觉是主控那边的EMMC端口电源供电不匹 ...

    是的 zsbd

网友:
    串电阻解决

网友:
    通过观察你的波形, 估计去藕电容不够数量或者容易太小,电源内阻过高,电源瞬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