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bility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2024-05-20):
    求助Visibility界面显示不出 pin via drc等颜色的打开和关闭,

网友(点评):
告訴你, 我會有工作嗎?? 在設定層面顏色,上方最後一項拉.

楼主:
多谢 @aarom,刚刚在另外一个帖子上面也找到了。

网友:
應該是 Display\Color/Visibility  下的 Visibility Pane

    Visible classes  中 etch via pin  drc 不見了

點 Available classess  裡面的 etch via pin  drc  把他點到 Visible classes  中

    是的 就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