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不同元件是否可以使用同一种封装

楼主(2024-05-21):
    rt,不同的元件类型是否可以使用同一种封装,如何实现?
比如图中的U13、U14都是5pin的,但pin名称不一样,都使用SOT23-5封装。

网友:
    是的,只要管脚数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類型和封裝是分開設定.

    在類型指定封裝. (類型可指定多種封裝, 直接切換.)

    明白了,谢谢您了。之前是我没转过了,理解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