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为什么orcad和allegro只能单向交互

楼主(2024-05-22):
为什么orcadallegro只能单向交互,在orcad中点元器件在allegro中没反应,而在allegro中点元器件在orcad中有反应?

网友:
    Orcad主要用于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和仿真,而Allegro则专注于PCB的设计布线。这种功能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两者在交互设计时存在一定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因為 Find Filter 設定的關係.

在pcb中选择元器件和网络,在allegro中有反应,在orcad中选择元器件和网络在pcb中没有反应,怎么设置下呢,不是find的原因,能说的详细点嘛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原理图和pcb版本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2024-07-10):
    allegro和orcad的交互确实不如pads和logic

网友(2025-08-27):
    现在倒是交互丰富了,点到一下较多pin的网络,直接死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