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显示接口定义讨论

楼主(2024-05-22):
问下论坛大神,这个LVDS接口,A通道接5组数据,B通道接5组数据,这是双10位传输吗?不是只有单6 双6  单8  双8传输吗

Amlogic T972 CPU???

网友A:
LVDS 用來傳送液晶面板LCD)數據時,通常會遵循 OpenLDI 的規範。這個規範只定義到 ˋ4 個 Data Link +  1 個 Clock,24 bit RGB 8:8:8 的傳送方式,即 OpenLDI V0.95。當後續出現 30 bit RGB 10:10:10 需求時,廠商們便把多出來的資料,依據之前的原則塞到第 5 個通道上去。

具體上最好還是核對一下,主控Host)端和面板Pannel)端雙方的規格,原則上如果後面的通道沒用到的話,就不用接了。

詳情請參考附檔踢哀TI)的技術文檔 snla014a.pdf - How to Map RGB Signals to LVDS / OpenLDI (OLDI) DisplaysOpenLDI V0.95 規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 用來傳送液晶面板(LCD)數據時,通常會遵循 OpenLDI 的規範。這個規範只定義到 ˋ4 個 Data Link +   ...

非常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顶上去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