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三线制采集电路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4-05-22):
各位大神,目前PT100行业上用的比较多的是电桥差分运放还是恒流法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电路推荐~~测量温度量程-40~150°C

网友A:
    器件手册上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手册上会有

    规格书上没看到啊

网友:
    三线其实2条在一起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