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X 23.10.004安装好后

楼主(2024-05-23):
allegro X 23.10.004安装完成后,打开原理图工具有概率打不开,并且有如下弹窗。求大神赐教!

网友:
我的2022 也崩溃了 原理图打不开,尝试卸载 清理注册表都无果, 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幾天更新 allegro X 23.10.004 完全正常.

還幫忙做了幾個案件, 沒異常.

只是用破解版, 它不會更新, 必須另點程式.

    但我習慣完全重裝.

    请问你的的Pcb Editor软件启动速度正常吗?我启动需要至少三分钟,我的电脑配置很高,Nv显卡启动已是最新。

网友B:
你第一次打开软件时,一定要在那个captureCIS Product Choices里面选一个默认的打开方式,然后勾选use as default,如果不勾选就会每次打开时经常崩溃,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C:
    遇到这种问题是因为你装了多个版本,PDF虚拟打机驱动填写不一样导致。首先你电脑上要安装了Adobe Acrobat DC还有ghostscript这样的程序。
    1、当启动不了,在后台卡住时,你可以在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再启动可以,不过你下次用过了16.6,再开打23.1又会卡一次。
2、想要彻底解决就要在打印机驱动程序那里填写“ADOBE PDF”
    具体如下图:
先在Capture CIS里面设置这个:

    然后在win10系统里面设置打印机

    16.6就比较麻烦了,我只讲一部份它的配置位置不同,在这里:

然后你还要编辑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tclscripts\capUtils这个文件。因为太麻烦了,我懒得写了,要截很多图,很累。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去搜寻。我已经给你指引了方向。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次打开软件时,一定要在那个captureCIS Product Choices里面选一个默认的打开方式,然后勾选use as default,如果不勾选就会每次打开时经常崩溃,应该是软件bug

此方法有效!感谢!另外请教一下Pcb Editor启动极其慢,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问题是因为你装了多个版本,PDF虚拟打机驱动填写不一样导致。首先你电脑上要安装了Adobe Acrobat DC这样的程序
    1、当启动不了,在后台卡住时,你可以在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再启动可以,不过你下次用过了16.6,再开打23.1又会卡一次。
2、想要彻底解决就要在打印机驱动程序那里填写“ADOBE PDF”
具体如下图:
    先在Capture CIS里面设置这个:

    然后在win10系统里面设置打印机

祝你成功、

感谢!感谢!感谢!另外请教一下Pcb Editor启动极其慢,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方法有效!感谢!另外请教一下Pcb Editor启动极其慢,是什么问题呢?

    有效就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