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盲埋孔怎么快速打孔

楼主(2024-05-23):
    比如pads在表层K+3就是把盲孔打到第三层,cadence有什么快捷键吗,除了打开13层双击打孔这个方法,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慢慢来就是了,搞这么快干啥。。。。老板又不加工资的

网友:
    设置好1-3层的盲孔,双击就可以打孔

网友:
    哥们,所谓的快速打孔,不仅仅是软件的使用,而是要提前规划好,那些信号打什么孔,该类型的信号线走到那一层

网友:
    也想知道有啥好的方法

网友:
    选择好要打的孔类型,双击就打了,就这样还要图更快的。有那么着急吗?

网友:
    copy过孔,然后往焊盘或者线段上面吸附。设置好快捷键,比如copy了一个孔,直接按1就吸附焊盘了,按2就吸附到线段上了。我觉得这样会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