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测试怎么开展

楼主(2024-05-23):
    本人layout一枚,没做过硬件测试。现要对一个板子进行调试,不知道怎么展开,都有那些内容?

    我这里硬件工程师啥都要做,帮行政搬桌子,给售后测试不良品,帮工艺制作生产文件,很累的/
    電路佈局需要兼職測試???@_@|||

网友A:
    1、先目测板子上器件有无错焊,漏焊,虚焊,连焊的情况。有则纠正,若无,用万用表对板子上每一路电源测试有无对地短路,各电源之间有无短路情况。2、无短路时,即可上电,上电后测试各路电压是否正确,有则纠正,若无,即可进行纹波,重负载等电源测试。
    3、电源测试无故障后,即可交由嵌软调试,待软件调试OK,再对功能点进行功能测试

楼主:
    纹波测试,重负载的电源测试,能说的细点吗?这个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目测板子上器件有无错焊,漏焊,虚焊,连焊的情况。有则纠正,若无,用万用表对板子上每一路电源测试 ...

纹波测试,重负载的电源测试,能说的细点吗?这个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纹波测试,重负载的电源测试,能说的细点吗?这个不太懂

    纹波测试,一般是要求电源的纹波不能超过设置的电压值的5%,这个也不一定,看自己公司要求,用示波器探头加接地环,测试DCDC或者LDO输出后端的电容两端。重负载测试就是你板子上各路电源的负载能力测试,比如你板子上的5V后端设计的负载为5A,那么在没有驱动时,你的负载可能不一定能达到5A,这个时候需要用电子负载提前测试你设计的电路能否挂载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测试,一般是要求电源的纹波不能超过设置的电压值的5%,这个也不一定,看自己公司要求,用示波器探头 ...

    非常感谢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