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稳定数显驱动芯片LED高亮显示驱动防干扰数码管驱动IC-VK16K33B/BA SOP24/SSOP24

楼主(2024-05-24):
    产品型号:VK16K33B/BA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SOP24/SSOP24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述
    VK16K33B/BA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2SEG×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0×3的按键。内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ZXY1075
    特点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最大12个SEG脚,8个GRID脚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0×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2×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封装
    SOP24(300mil)(15.40mm×7.50mm PP=1.27mm)
    SSOP24(150mil)(8.65mm×3.90mm PP=0.635mm)
    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FAE技术支持, 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