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2转232转接器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4-05-24):
     研制的某款通信板卡中的单片机对外按通信协议正常输出指令,正常对外采用422接口,因为需要接到上位机进行测试,因此板卡的422接口通过Ztek公司的422转232转接器。再通过U转串线缆连接到上位机。正常关机开机后,原本串口应该正常输出指令,偶尔出现无任何指令输出的情况,并且还伴随有以下特性,只要插拔232转422连接器和U转串线缆,或者通过上位机发送串口指令到板卡,422接口立即能正常输出指令。
    更换一个422转232转接器,立马恢复正常。
     请教一下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更换一 个 422 转 232 转接器,立马恢复正常。" ,但還會再度發生嗎???

网友:
    可能传输数据有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