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检测或者电池电压检测通常会加一个运放跟随

楼主(2024-05-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本来是一个意思。可以这样考虑,
1. 从信号输出(输入)点分开看。前面是源端,后面负载端。分别对应着源端等效电阻和负载等效电阻。
2. 输入/输入信号电压就是这两个等效电阻的分压。
3. 源端阻抗(等效电阻)越小,后面负载能分压得到电压越高。
4. 对于输入信号,输入阻抗越大,能够检测到的电压信号越高。越接近实际需要测量的电压。
5. 对于输出信号,输出阻抗越小,后级能检测到的信号也越高(对后级的输入信号阻抗要求越低)

网友A:
    温度检测,没有必要,本来精度要求就不高。温度检测,没有必要,本来精度要求就不高。温度检测,没有必要,本来精度要求就不高。

网友:
    Microchip AVR NTC Circuit

网友:
    踢哀(TI)技術文檔 - Buffer (Follower) Circu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

固得!

    Considerations when choosing an ADC input buffer (site.com)

网友:
ADC 輸入需要放緩衝Buffer)電路嗎?

討論到最後就打起來了!

    Will I have to buffer my ADC inputs? - Page 1 (eevblog.com)

网友:
微芯片Microchip)技術文檔中的說明!

    AN4225- Max-Signal-Properly-TipsTrick-Acq-Analog-Signal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检测,没有必要,本来精度要求就不高。温度检测,没有必要,本来精度要求就不高。温度检测,没有必要, ...

根據踢哀TI)的講法:
溫度的變化相對緩慢,不用太高的取樣速率Sampling Rate),SAR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ADC 的速度剛好也不快,所以這種狀況下是不需要外部運放緩衝Buffer電路的。

原文節錄
Thermistors are used to monitor temperature in applications such as appliances, wireless environmental sensors, and smoke and heat detectors. In these applications, the thermistor voltage changes slowly thu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ample at high sampling rates.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 driving input amplifier to condition the input voltage. A similar circuit design, Driving SAR directly without a front-end buffer circuit, explains how to measure introduced drift from external components which can prove to be helpful in these applica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 輸入需要放緩衝(Buffer)電路嗎?

    討論到最後就打起來了!

大师,那打完没?最后的结论怎么样?据我所知很多ADC的输入阻抗是K级或者十K级别,如果没有输入缓冲那ADC采样瞬间电压会掉落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看看大师有没便宜而又精准的高招.

    我比較想知道,最後是誰躺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