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里差分如何单独走线?等长走线的标尺在哪里显示出来???

楼主(2024-05-27):
    提问:
1)xpedition V2.14里差分如何单独走线?只能走好差分在用Ctrl单独调整吗???

2)Xpedition 像X-NET功能是自动识别的吗?能手动选择吗???

    3)等长规则设置后好,如何调出标尺呢???

    谢谢!

网友A:
    差分对都是一对一起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对都是一对一起走的。

就是Xpedition没有单独走线这个功能是吗?

网友B:
    去除差分设置,再走就是了。。软件不支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除差分设置,再走就是了。。软件不支持的话

无奈~请问大神第3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弹出标尺呢???我在CES里设置了Length or TOF Delay->match和Tol都设置了!

    用Routing Monitor能看到等长长度和名称的!

网友C:
    按住 Ctrl 可以走单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 Ctrl 可以走单根线。

试过了~V2.14版本的不行啊!
只能走好2根线后,按Ctrl来调整单根走线!

网友D:
    第三个问题:需要在显示设置里面勾选选项,才能显示标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个问题:需要在显示设置里面勾选选项,才能显示标尺

请问设置哪个呢?能否详细说下,最好有图片!
    谢谢啦!

网友E(2024-07-07):
    没太看懂具体的要求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太看懂具体的要求内容

    就是设置好差分对后,如何走线只走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