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隔层参考

楼主(2024-05-28):
采用约束Z轴间距避让:1、设置叠层厚度;2、新建Z轴间距,新建避让层线与平面或走线的间距(注意不能超过叠层厚度);3、Edit设置Z轴类到类间距

网友:
    隔层参考是为了提高信号线的阻抗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在PCB设计中,信号线的阻抗可以通过调整其与参考层(通常是地平面或电源平面)的距离来控制。线到参考层的距离越大,阻抗就会越大。
    通过将信号线与其相邻的参考层隔离,并使其参考下一层(通常是地平面),可以增加线到参考层的距离,从而提高信号线的阻抗。这有助于保持信号的完整性和质量,减少衰减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