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2023 没system si 那怎么仿真DDR ?

楼主(2024-05-28):
sigrity 2023  没system si   那怎么仿真DDR ?

网友A:
    仿真DDR一般都用system 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DDR一般都用system si

    sigrity 2023 没 System si 啊

网友:
    system si单独拉出来了.好像从2022就独立到SPB里。具体位置  SPB_23.1/tools/bin/SystemSI.exe

网友:
    有的,放TOPX里 了

网友:
    单独出来了,在cadence PCB 里面

网友:
    speed 2000不是一样可以仿吗?

网友(点评):
問題是新版改了, 不只針對DDR, 而是用通稱, 同樣的模擬, 只是設定不同, 何必在意一定是DDR或USB呢??

网友(2024-07-10):
    一直用systemSI,改用SPEEDEM也没啥问题,ibis模型正确,工具仿真的结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