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如何设置过孔和通孔内层的无盘化呢?

楼主(2024-05-28):
    提问:
1)xpedition V2.14里如何设置过孔和通孔在内层的无盘化呢?
    是在封装里设置吗???

谢谢!

网友A:
    是在单独的过孔设置里
可以选择这类过孔内层从那层到那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单独的过孔设置里
    可以选择这类过孔内层从那层到那层

    好的,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是去除非功能焊盘?还是只是去除某层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去除非功能焊盘?还是只是去除某层的盘?

    是去除非功能焊盘!

网友B:
    出Gerber时,内层数据勾选非功能不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Gerber时,内层数据勾选非功能不出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挖大孔。直接在过孔上设置NC PAD无焊盘化,挖空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挖大孔。直接在过孔上设置NC PAD无焊盘化,挖空很小。

    是的!已找到方法,如下:
1.打开设置→库→焊盘栈编辑器
    2.在焊盘栈列表中找到PCB设计用到的需要在中间层去除无用焊盘的过孔 通孔
3.在属性栏→点层覆盖
4.类型设置为(NC Pad);层编号(All Internals);可用焊盘(No Pad)
    5.关闭焊盘栈编辑器,确定
    此时,所有中间层无用的孔焊盘都消失,最大可能增加有用的铜箔导通面积并减少违规DRC。
    效果和Allegro PADS AD等PCB一致
    @ifisong01

网友B:
    编辑->修改 选择padstack  可以更改任意一个或多个及任意层焊盘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修改 选择padstack  可以更改任意一个或多个及任意层焊盘大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