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line时,怎么取消merge with existing line

楼主(2024-05-28):
如图,  图上已经有1条横向的platingbar,  非导体,用add line的命令画出来的。再画一条折线的platingbar,同样的图层,一样使用add line的命令画出来的。

由于两根platingbar 有非常接近的起点( 起点坐标只有不到10um的差异),结果2根线自动merge 成1根线了。

两根platingbar起点坐标很靠近的情况下, 怎么取消这种自动 merge 的模式?  需要保留2根独立线的模式。 改grid到很小的尺寸也没有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打开User Preferences Editor——Interactive,右边有一项addline_nomerge,把value值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打开User Preferences Editor——Interactive,右边有一项addline_nomerge,把value值勾选上

可以了,多谢多谢。

    我用skill 自动画line的的时候, 这个功能是关闭状态,偶尔会出现个别line 又merge到一起的情况, 有时候又不会, 头痛~~~

网友(点评):
就是在於 Find , 認定同物件 merge 而已, 知坐標, 全關 Find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