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3D LAYOUT仿真求解S参数,结果曲线无法用Network Data Explorer观测的问题

楼主(2024-05-29):
    附上三张图解释,第一张是使用的LNA协同场路仿真求解器仿真出来得到的4种仿真结果,这里我只想看“LNASetup1”这里的S参数结果。

图二是点击New Report生成的结果曲线图

    图三是我想用Network Data Explorer里的Log X-Axis模式观测仿真结果,但是跳转只有“Setup1:Sweep1”的仿真结果。LNASetup的结果无法使用这个模式进行观测,请问是为什么?尝试Export 导出的格式也没有S2P格式(图四)。

    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图一图二掉了,补充下

网友A:
    点左面Project manager中工程下的setup,右击选profile再选Matrix Data,中间靠右下有个export可以到处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左面Project manager中工程下的setup,右击选profile再选Matrix Data,中间靠右下有个export可以到处S参 ...

    感谢大佬赐教,可以观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