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GA封装外形讨论

楼主(2024-05-29):
    大家好!
就WBGA有些疑问想讨论下。

WBGA是一个缩写,如果展开可能有很多全称,正常表述为Window Ball Grid Array 是比较贴切的。
首先看封装外形,在Ball 面PKG中央区域存在一条状的塑封料,宽度略有差异。
WBGA一般用来Wire Bond,即 Die Face Down 贴合在基板上,从基板中央window区域从Die的中央pad部打线连接至ball面finger,最后正面及背面window区域塑封成型。

该封装查了一下主要是用于DRAM DDR3以后的封装,主要是78FBGA,96FBGA。
但是DRAM厂商三星、海力士、美光、兆易等外形又不完全一样,有些是普通的BGA(三星1G~8G),有些是WBGA,
    且同一个厂商不同容量下可能对应不同外形BGA和WBGA。

    问题来了:

1. DRAM芯片封装外形有没有严格标准,普通BGA和WBGA怎么选择?
2.WBGA需要Die中央设计Pad,对称性更好,线路更短。如果不是window BGA,应该是die 两边打线,对于芯片设计是不是要求更高?所以大厂间或者芯片别也有差异。
    3.FC倒装也能作成WBGA,这样底部填充也会更好吧?

    补充:
    1. JESD79-4 DDR4 SDRAM STANDARD 只定义了 Ball array/pitch/ballout (参考 MO-207 封装出球策略);
一般此类封装中央3列区域是空白的,应该就是预留的window位置,没有提及是否一定要开窗。

2 .下图是力成科技 wBGA的图片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