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外部输入接口讨论

楼主(2024-05-29):
这个HDMI接口是从外部接入进行显示,有几个疑问探讨一下:

1、四对数据信号为啥在ESD前面要串零欧姆的排阻,为了调试方便?还是后期换成别的阻值的,做阻抗匹配呢?是否可以放在esd后面呢

2、SCL  SDA信号要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没搞懂,阻抗匹配的话也不是100欧姆吖

网友:
    零欧姆的排阻是为了调试方便

网友:
    从防护效果,电阻应该放到ESD后面。IIC就是加的电阻就是简单的ESD防护用,没有阻抗匹配功能。阻值100也是经验值

网友:
    这个电路一看就是,硬件老司机设计的

网友(点评):
并不是, 因為零歐姆排阻 和 ESD 屬共LAY腳位(co_lay), 互相替代.

网友(点评):
不是common mode choke與0歐姆電阻co-lay嗎?

网友(2024-09-16):
    电阻放ESD后面,靠IC这边更好。都是血的教讯和经验来的,不然打静电,有时候ESD也保不住,会烧主控。加了电阻就没事,但是电阻最好不能大过5.1R,不然对4K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