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i.MX8MM开发板制作开机动画

楼主(2024-05-30):
一、下载 psplash源码

1.下载psplash:git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会下载到当前目录的psplash文件夹中

  •

  •

forlinx@ubuntu:~$ git 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

  •

    Cloning into 'psplash'...

  •

remote: Enumerating objects: 11, done.

  •

    remote: Counting objects: 100% (11/11), done.

  •

    remote: Compressing objects: 100% (11/11), done.

  •

    remote: Total 306 (delta 2), reused 0 (delta 0), pack-reused 295

  •

Receiving objects: 100% (306/306), 128.73 KiB | 74.00 KiB/s, done.

  •

    Resolving deltas: 100% (192/192), done.

  •

  •

2.下载成功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psplash文件夹,进入psplash文件夹

  •

    forlinx@ubuntu:~$ cd psplash/

  •

    forlinx@ubuntu:~/psplash$ ls

会看到一个 make-image-header.sh 的脚本,等下会使用这个脚本来将图片转化成头文件。

3.在使用脚本之前,需要安装库,否则会报错。

  •

forlinx@ubuntu:~/psplash$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dk-pixbuf2.0-dev

  •

    [sudo] password for forlinx:

  •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

    The following package was automatically installed and is no longer required:

  •

    linux-hwe-5.4-headers-5.4.0-84

  •

    Use 'sudo apt autoremove' to remove it.

  •

    【…】

  •

forlinx@ubuntu:~/psplash$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bncurses5-dev

  •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Done

  •

【…】

4.将想要替换的图片复制到psplash文件夹中,此处用的是我们公司的logo,命名为logo-1024x600.png ,外框照片命名为logo-bar.png。

进度条的外框 logo-bar.png。

将这两张图片拷贝到 psplash 源码目录中,如下图所示。

二 制作logo

1.在 psplash 源码中执行以下指令来生成 logo-1024x600-img.h

可以看到它必须是要加 POKY 参数的,因为其他地方要用到这样的宏定义

2.返回到 psplash 源码下,执行以下指令生成 logo-bar-img.h

  •

forlinx@ubuntu:~/psplash$ ./make-image-header.sh  BAR

  •

    forlinx@ubuntu:~/psplash$ ls

同样我们打开 logo-bar-img.h 这个文件。它必须是加 BAR 参数的,因为其他地方会 用到这样的宏定义。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logo-bar-img.h

3.打开 psplash.c,将里面的 #include "psplash-poky-img.h" 修改成 #include "logo-1024x600-img.h"。将里面的 #include " psplash-bar-img.h" 修改成 #include "logo-bar-img.h"。修改完后如下图所示。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psplash.c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 psplash.c,返回到源码目录下。

4.制作 autogen.sh 脚本,用于生成 Makefile。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autogen.sh

内容如下:

  •

#!/bin/bash

  •

    aclocal

  •

    autoheader

  •

    automake --add-missing

  •

autoconf

制作完脚本后,赋予它可执行权限,再执行这个脚本。

  •

forlinx@ubuntu:~/psplash$ chmod 777 autogen.sh

  •

forlinx@ubuntu:~/psplash$ ./autogen.sh

  •

    configure.ac:7: installing './compile'

  •

configure.ac:3: installing './install-sh'

  •

configure.ac:3: installing './missing'

  •

    Makefile.am: installing './INSTALL'

  •

Makefile.am: installing './depcomp'

5.修改 Makefile.am,将 psplash-poky-img.h 修改成logo-1024x600-img.h,将 psplash-bar-img.h 修改成 logo-bar-img.h。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Makefile.am

修改完后的 Makefile.am 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 Makefile.am 后保存退出,回到源码目录下。

6.执行以下指令,使能环境变量。

  •

forlinx@ubuntu:~/psplash$ .

  •

/opt/fsl-imx-xwayland/4.14-sumo/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

7.环境变量使能后,就可以执行以下指令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

forlinx@ubuntu:~/psplash$ ./configure --host=aarch64-poky-linux configure: loading site script /opt/fsl-imx-xwayland/4.14-sumo/site-config-aarch64-poky-linux checking for a BSD-compatible install... /usr/bin/install -c checking whether build environment is sane... yes checking for aarch64-poky-linux-strip... aarch64-poky-linux-strip checking for a thread-safe mkdir -p... /bin/mkdir -p checking for gawk... no checking for mawk... mawk checking whether make sets $(MAKE)... yes checking whether make supports nested variables... yes checking for style of include used by make... GNU 【…】

8.执行 make 指令进行编译。

forlinx@ubuntu:~/psplash$ make cd . && /bin/bash /home/forlinx/psplash/missing automake-1.15 --gnu Makefile cd . && /bin/bash ./config.status Makefile depfiles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kefile config.status: executing depfiles commands ./make-image-header.sh base-images/psplash-bar.png BAR make all-am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forlinx/psplash' aarch64-poky-linux-gcc --sysroot=/opt/fsl-imx-xwayland/4.14-sumo/sysroots/aarch64-poky-linux -DHAVE_CONFIG_H -I. -g -Wall -Wextra -D_GNU_SOURCE -DFONT_HEADER=\"radeon-font.h\" -DFONT_DEF=radeon_font -O2 -pipe -g -feliminate-unused-debug-types -MT psplash-psplash.o -MD -MP -MF .deps/psplash-psplash.Tpo -c -o psplash-psplash.o `test -f 'psplash.c' || echo './'`psplash.c 【…】

编译完成后会在源码目录下生成 psplash 和 psplash-write 文件。

三、替换出厂系统logo

将编译生成的 psplash 和 psplash-write 文件拷贝到开发板出厂文件系统/usr/bin 目录下。

  •

okmx8mm login:root

  •

Last login: Thu Jun 20 10:00:15 UTC 2019 on tty7

  •

root@okmx8mm:~# cd /usr/bin/

  •

    root@okmx8mm:/usr/bin# ls psp*

  •

psplash psplash-default psplash-write

  •

root@okmx8mm:/usr/bin# rm psplash

  •

root@okmx8mm:/usr/bin# rm psplash-write

  •

root@okmx8mm:/usr/bin# cp /run/media/sda1/psplash ./

  •

    root@okmx8mm:/usr/bin# cp /run/media/sda1/psplash-write ./

  •

    root@okmx8mm:/usr/bin# sync

保存重启后可看到开机动画已替换完成。效果如下:

网友:
程序写的很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