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的表面组装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4-05-31):
CBA加工是经过PCB打板、SMT贴片加工、DIP插件加工、质检、测试、组装等一整套加工流程之后形成一个成品的电子产品,这个加工过程叫PCBA加工,而PCBA也可以说是这个经过加工后的电路板。PCBA有很多种,PCBA加工的组装方式也有好几种,下面专业PCBA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些组装方式。

    一、单面混装
  组装所用电路板为单面PCB,单面混合组装即为SMT贴片与DIP插装元件分布在PCB不同的一面混装,其焊接面为单独一面,贴片面为另一单独面。这类组装方式采用单面PCB和波峰焊接工艺,具体有两种组装方式:
1、先贴后插法:即先在PCB的B面先贴装SMC/SMD,而后在A面插装THC。
2、先插后贴法:即先在PCB的A面插装THC,后在B面贴装SMD。

二、双面混装
  这种PCBA加工的组装所用电路板为双面PCB。SMT贴片和DIP插件可混合分布在PCB的同一面或双面。在这类组装方式中也有先贴和后贴SMC/SMD的区别。一般根据SMC/SMD的类型和PCB的大小合理选择,通常采用先贴法较多。该类常用两种组装方式:
    1、SMT元件和DIP元件同面方式: SMT贴片元件和DIP插件元件在PCB的同一面;DIP插件元件在一侧或两侧都有。此类一般都采用先贴SMC/SMD后插件DIP。
    2、DIP元件一面、两面都有SMT贴片元件:把表面组装集成芯片(SMIC)和THT放在PCB的A面,而把SMC和小外形晶体管(SOT)放在B面。

三、全表面组装
      这种PCBA加工的组装所有电路板为单面和双面PCB,在PCB上只有SMT贴片元件而无THT元件。由于目前元器件还未完全实现SMT化,实际应用中这种组装形式不多。这类有两种组装方式:
1、单面表面组装。
2、双面表面组装。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搜索安徽英特丽进行详细了解。

网友:
    双面PCB孩是用的比较多,加工时间短,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