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有将文件或文件夹压缩成zip或rar文件的函数吗?

楼主(2024-06-02):
skill中有将文件或文件夹压缩成zip或rar文件的函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zip了解一下。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於 Cadence 安裝目錄的 \tools\bin 資料夾中的 cdsZip 壓縮公用程式用於建立壓縮檔案。.........外掛.

    ...

    请问编写代码时,如何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编写代码时,如何使用啊?

    使用命令行可以查看详细信息
    1. Copyright (C) 1990-1999 Info-ZIP

    2. Type 'zip "-L"' for software license.

    3. Zip 2.3 (November 29th 1999). Usage:

    4. zip [-options] [-b path] [-t mmddyyyy] [-n suffixes] [zipfile list] [-xi list]

    5.   The default action is to add or replace zipfile entries from list, which

    6.   can include the special name - to compress standard input.

    7.   If zipfile and list are omitted, zip compresses stdin to stdout.

    8.   -f   freshen: only changed files  -u   update: only changed or new files

    9.   -d   delete entries in zipfile    -m   move into zipfile (delete files)

    10.   -r   recurse into directories     -j   junk (don't record) directory names

    11.   -0   store only                   -l   convert LF to CR LF (-ll CR LF to LF)

    12.   -1   compress faster              -9   compress better

    13.   -q   quiet operation              -v   verbose operation/print version info

    14.   -c   add one-line comments        -z   add zipfile comment

    15.   -@   read names from stdin        -o   make zipfile as old as latest entry

    16.   -x   exclude the following names  -i   include only the following names

    17.   -F   fix zipfile (-FF try harder) -D   do not add directory entries

    18.   -A   adjust self-extracting exe   -J   junk zipfile prefix (unzipsfx)

    19.   -T   test zipfile integrity       -X   eXclude eXtra file attributes

    20.   -!   use privileges (if granted) to obtain all aspects of WinNT security

    21.   -R   PKZIP recursion (see manual)

    22.   -$   include volume label         -S   include system and hidden files

    23.   -h   show this help               -n   don't compress these suffix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