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3-5-15 15:14 |

楼主:
---|
签到天数: 1 天 [LV.1]初来乍到
本文中,首先将为大家介绍晶振不起振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其次将阐述 CH340 晶振不起振的应对措施以供大家参考。如果你对本文即将讨论的问题存在一定兴趣,不妨继续往下阅读哦。
遇到单片机晶振不起振是常见现象,那么引起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哪些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晶振不起振的原因
(1)PCB 板布线错误;
(2)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3)晶振质量有问题;
(4)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5)PCB 板受潮,导致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t( K(6)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7)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
 R; r! C(8)外围电路的影响。
 n二、解决方案
(1)排除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你可以用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进行比较。
(2)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3)排除晶振为停振品的可能性,因为你不会只试了一二个晶振。
(4)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5)在 PCB 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 IC,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三、无源晶体与有源晶振的区别、应用范围及用法
1、无源晶体——无源晶体需要用 DSP 片内的振荡器,在 datasheet 上有建议的连接方法。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 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无源晶体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建议采用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低的陶瓷警惕。
2、有源晶振——有源晶振不需要 DSP 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 PI 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个人认为还是有源的晶振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精密的晶振,甚至是的温度补偿晶振。有些 DSP 内部没有起振电路,只能使用有源的晶振,如 TI 的 6000 系列等。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体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
四、CH340 晶振不起振的现象及解决方法
现象
连接电脑后,能够发现设备。(CH340,COM),但是打了个叹号。提示“由于 Windows 无法加载这个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导致这个设备工作异常。(代码 31)”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晶体没有起振。
排查过程
1、先更换晶体;不行
2、然后对照数据手册检查原理图,发现 V3 引脚应该接 0.01uF 电容,而我用了 0.1uF,换,发现还是不行。
3、更换芯片,不行。
4、更换 USB 线,不行。
5、后来在 BBS 上也有晶体不起振的情况,具体是上电瞬间晶体起振,稍后即为高电平。
用示波器测发现我的也是。但是他那个是因为信号线 D+D- 没有加屏蔽导致。虽然没解决问题,但既有启示也有进展。
此外还得到另外一个信息,如果 CH340 和电脑通信异常,那么芯片会进入睡眠状态,此时晶体是不起振的。也就是说晶体不起振未必是设备硬件的问题。还和上位机有关。
6、从了的驱动程序,还是不行。
 L7、还是要感谢度娘,搜索上面的提示“由于 Windows 无法加载这个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导致这个设备工作异常。(代码 31)”,有个解答如下“从设备管理器中手动删除这个硬件信息,再扫描硬件改动就应该可以发现这个硬件信息,不需要系统自动搜索驱动,而是手动指向驱动所在的文件夹,(如果没有驱动的话,可以事先并解压好。)这样就可以重新安装它的驱动程序了。”
 [按照操作,就能够正常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