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power SI-ERC-Trace Imp/Cpl/Ref Check仿真耦合阻抗

楼主(2024-06-03):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sigrity power SI-ERC-Trace Imp/Cpl/Ref Check 仿真耦合阻抗时,如图箭头位置第二层参考地不完整,软件不报阻抗参考平面不完整,是哪里参数还需要设置?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学,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2024-08-04):
    这个信号有几个参考层,看下参考层结构,这里是不是不是参考你看到这个不连续的层。

楼主(2024-10-16):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有几个参考层,看下参考层结构,这里是不是不是参考你看到这个不连续的层。

siwave 是仿真出来的,sigrity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