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DDR4X PHY 问题

楼主(2024-06-04):
    请教下各位大佬:
       cadence的LPDDR4X  PHY  IP,在bump上只有A0-A5,但是PCB上的LPDDR4X颗粒有A0-A5,B0-B5。请问这种在基板上怎么处理。是一个bump分别连出2个bga ball。还是一个bump连一个bga ball,然后在PCB上分别接?

网友:
    找个PCB板参考一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26-1.html
这里面都是PCB作品,你找找那个能参考

网友:
    听不懂讲的啥 发点资料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2025-02-20):
    大佬,这个问题最终有结论了吗?PCB上一托2?T型端接?速率跑步上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