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其他PCB板子的3D模型导出来用

楼主(2024-06-04):
    各位大佬,大家在使用cadence设计时,有时候需要做3D模型,别人给我了一个PCB文件,我怎么把他的3D模型导出来用。这个有方法吗?(除了找别人直接要3D模型,这个我也会)

网友A:
    生成emn,emp文件,但是这个需要creo那种专业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B:
    生成STP,3D软件把这些模型另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emn,emp文件,但是这个需要creo那种专业软件才能打开

不能直接用Cadence软件完成导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STP,3D软件把这些模型另存起来。。。

不能直接用Cadence软件完成导出吗?这个毕竟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用Cadence软件完成导出吗?这个毕竟方便

    不支持。。。

网友:
    用17.4打开,进入3D,在file---export,导出整板的STP。再用PRO打开,在左边栏,选中要导出的元件,右键打开,再将这元件另存为stp。就是这个器件的3D

网友(点评):
不是器件, 是這個PCB的3D檔案.

网友(点评):
但小心檔案太大, 只能在3D軟體和其他板子組合, 檔案太大在allegro會叫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

    哪 里能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17.2.

    View> 3D canvas (重點在 3D canvas 功能.)

网友:
    导出stp,就可以

网友B:
    View> 3D canvas (重點在 3D canvas 功能.)  File> Export   这样确实可以,不过一次只能提取一个

网友(点评):
好像不能单个3D封提取哦。这种方法是将整板提取成一个stp文件。而且文件大到惊人,几百MB

网友(点评):
1.STEP 在3D軟體能提取單個零件. 2.在 ALLEGRO 對應 3D零件 設定時能導出, 單個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ew> 3D canvas (重點在 3D canvas 功能.)  File> Export   这样确实可以,不过一次只能提取一个

    已经验证过了,有问题。不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ew> 3D canvas (重點在 3D canvas 功能.)  File> Export   这样确实可以,不过一次只能提取一个

反正目前我只知道在3D CANVAS 里 file-export这样导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用Cadence软件完成导出吗?这个毕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卵用,不信你试试官方的DEMO板子。。

网友(2024-10-14):
    请问一下,调整模型坐标的时候,模型就飞了,不见了,我分析是模型有个初始坐标,不在0,0,0点,怎么更改模型初始坐标为0,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