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Hz低频信号反相耦合到DC12V电源

楼主(2024-06-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主电源被DCDC干扰了

网友:
用一个LDO给那个触摸芯片供电,应当可以解决

网友(2024-08-02):
电源滤波一下

网友:
射频干扰触摸屏的问题
射频美容仪输出3M的信号会干扰影响到串口显示屏,在输出射频信号的时候触摸屏时不时会自己触发触摸信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真正触摸的时候延迟,触摸反应慢!串口屏是12V供电,射频的电源也是来源于DC12V,DC12V升压到24V,24V再经过半桥驱动换能器输出3M的射频信号。DC12V分支有加磁珠。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9861-1-1.html

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