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装了17.4与16.6共存后,编辑器件时会宕机,无法往下执行

楼主(2024-06-06):
如题,封装都是之前用16.6的制作的。17.4新封装有单独路径。
但在用16.6编辑封装焊盘时,每到输入值时就动不了。无法输入,此时也无法关闭窗口。
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
请问这是兼容性没做好,还是缺了什么。或是电脑内存不足?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微软拼音中文输入法?软件好像和这个输入法会冲突造成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微软拼音中文输入法?软件好像和这个输入法会冲突造成卡死

    非常感谢,目前按你说的,解决掉它后,问题好像都没了。至少现在一切看似正常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