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框选的边界问题

楼主(2024-06-07):
PCB的左下角,然后框选就框选不到,反选到左下角就没法选了,这个边界点可以设置吗?

尝试改了sheet什么的,毫无关系,

有的时候板子就正好卡在了这个左边的点,

没有办法只能整体移动板子到右上角能解决,不知道这个最左下角的点是哪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A:
    编辑---原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原点---设置

这是设置原点那个叉叉,点了叉叉变位置,但是框选的范围还是那么大,不会变的

网友B:
物理原点以下,倒过来选是可以的。从左下往右上选。自己设置个原点坐标大一点  ,  比如5000mil-5000mil做为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原点以下,倒过来选是可以的。从左下往右上选。自己设置个原点坐标大一点  ,  比如5000mil-5000mil做 ...

这个是要怎么设置的,具体是 在哪里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要怎么设置的,具体是 在哪里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设置原点     快捷键e o s 或 菜单\编辑\原点\设置。如果原来的板子已经放到默认的原点了,就全选,移动到右上边,重新设置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