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仿真AMM无法识别电容

楼主(2024-06-07):
急救:PowerDC仿真时,使能电源和地网络后assign model,无法找到该电源的电容。比如C1是VDD_SYS的电容,也被使能了,但Assign Model的时候就发现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24-07-31):
    做AC仿真才用到电阻吧,分配模型要在元件管理器里分配啊

网友:
    压降仿真不使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