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7.4原理图怎么去搜索元件呀?

楼主(2024-06-10):
    我搜索元件位号为什么不跳到元件那一页呢?不会用呀!

网友A:
    前面原理图页点到整体的工程dsn文件上面,让后在搜索。打开单页原理图只能在单页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原理图页点到整体的工程dsn文件上面,让后在搜索。打开单页原理图只能在单页搜索

    我就是点到.dsn上的,之前用的16.6的一直没问题,这次下载个17.4的不知道为什么搜索零件就跳不到元件那一页,是不是需要设置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原理图页点到整体的工程dsn文件上面,让后在搜索。打开单页原理图只能在单页搜索

    这个搜索元件还区别位号大小写么?突然发现我位号大小写没写对,左下角就不会出现find 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