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4-06-11):
    一个8层板子的参考版,我要把核心的 cpu 1到8层的出线给拷出来,然后放到新板子的bottom面,有什么方法么?因为零件和位号不全是一样的,所以如果用sub-drowing的话只能一个一个零件的替换,然后做成模组再mirror总有一些线或者铜皮做不到模组里,不能mirror?现在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找,有没有其他方便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drowing??
    是用來COPY 線路和鋪銅.

    模組??
    編號沒對應, 也能COPY 零件,線路和鋪銅.

    體感和經驗只能自己去試.

    我是用sub drawing把模板给拷出来,放到板子上后然后再用零件去替换sub出来的假零件。完了以后因为要整体放到bottom面,所以把一整天做成模组mirror过去,但是中间会有一些线和铜皮丢失,得一个一个把丢失的铜皮和线手动复制上去。

网友:
第一个问题:用sub drawing;第二个问题:因为不全一样,那就只能掉了就补,应该不多吧?第三个问题,茅子老师的意思是,你前面两个步骤都做好了,把弄好的东西设成一个group,因为group 是可以直接mirror的,就不用你一个一个mirro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