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滤波或者电源模块隔离干扰信号,都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最终会导致显示屏显示...

楼主(2024-06-11):
用LC滤波或者电源模块隔离干扰信号,都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最终会导致显示屏显示中断,或者显示异常

1.用47uH+1000uF的LC滤波电路,L串联在DC12V的电路中,1000uF电容并联在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显示屏端的电压只有9.36V,这是怎么回事?

2.用电源隔离模块,把DC12V接模块的输入端,模块的输出端接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发现显示屏端电源电压只有9.5V

以上两种情况,分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LC滤波导致的输出电压降低

1滤波器内阻影响:LC滤波器的信号源内阻如果相对较大,那么滤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压降,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2负载特性:如果滤波器的负载过重,即电流需求较大,那么在滤波过程中也可能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
    楼主你在那里看到说这种隔离电源需要用到LC来滤波?规格书典型应用不是只有C吗,看你的输出电源波形其实是不适合用LC来滤波的,你的这个输出波形会不会因为你的输出电容太大导致隔离电源带不动造成的呢?如果不是更推荐你用二极管来做个半波整形滤波也好过你LC滤波。

网友:
    明确下需求,你要处理的是电源干扰还是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