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和RC滤波电路参数的计算

楼主(2024-06-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Digikey Filter Calculator

RC、RL、LC 被動濾波器計算器 | DigiKey Electronics

网友:
先定 L 还是先定好 C?
L 可用的值比 C 少,敝爛攻城獅通常會先選 L。

网友(点评):
敝爛攻城獅,请问这是职业?

网友:
谢谢分享,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gikey Filter Calculator

    狗大师,你分享的得捷里面关于低通和高通滤波器为什么只有RL而不是LC呢,知道为什么吗,在之前遇到无论是DCDC开关后得滤波还是其它产品设计更多得是RC/LC,没遇到过RL这种滤波方式,我自己能想到得就是不同频率得信号通过L后感抗不一样然后再跟电阻形成个分压来最后得到输出信号,这样得效果按道理来说比不上LC滤波得效果好那得捷为啥推荐这种RL得滤波方式呢,能说说大师你得见解吗?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B:
狗大师,你分享的得捷里面关于低通和高通滤波器为什么只有RL而不是LC呢,知道为什么吗,在之前遇到无论是 ...

R 和 L 串在訊號路徑上,最大的不同是 R 會造成較大的衰減。L 則是在頻率較高時,阻抗的特性才會顯著。

RC 低通電路優點是容易設計,且成本低廉。如不在意這些訊號的衰減,RC 低通濾波器就派得上用場。例如音頻放大器的輸入,訊號被衰減後,放大器還是能將訊號補回來。

一般 RC 放大器較不會應用在下面電路上。
  • 電源電路
    損耗落在電阻上會發熱。
  • 射頻(RF)收發電路
    訊號少個幾 dB 收發距離可能會差很多。

小弟的蠢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