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手触碰隔离电源次级线圈的一端,会有麻痹感吗?

楼主(2024-06-11):
单手触碰隔离电源次级线圈的一端,会有麻痹感吗?

网友:
    看该电源的功率

网友A:
    看功率和电压,功率小的电压低的,都不会有麻痹感。如果电压很高电流很小也没事,电压高功率大,就最好不要用手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和电压,功率小的电压低的,都不会有麻痹感。如果电压很高电流很小也没事,电压高功率大,就最好不要 ...

    比如有时候手机充电器的type C口的金属外壳碰到了皮肤会有刺痛、麻痹的感觉,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点评):
那是市電的電源接地沒處理好, 市電漏電到接地鐵殼, 跟Y電容沒關係.

网友B:
    没有麻痹感!两根线跟地没有电位差!同时接触两根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種東西, 名稱叫"電位差".

    被電是看電壓, 會死是看電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有时候手机充电器的type C口的金属外壳碰到了皮肤会有刺痛、麻痹的感觉,是这个原因吗

Y电容。。Y电容越大,链路吸收越好。但越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麻痹感!两根线跟地没有电位差!同时接触两根就不行!

有麻痹感,就是手机充电器的type C插头接触皮肤就会有刺痛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Y电容。。Y电容越大,链路吸收越好。但越麻人

    Y电容是初级线圈那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