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 SI

楼主(2024-06-12):
用Sigrity仿8GbD的LPDDR4,厂商只给了4Gb的IBIS和一些EBD文件,8Gb是两个4Gb组成的,8Gb和4Gb的有效引脚不一样,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如何去仿DDR的数据和地址控制信号?EBD文件怎么使用呢?

网友:
我是小白,同问同问

网友A:
    你打算用哪个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用哪个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SYSTEM SI,SPDGEN也可以只是不知道怎么加载

网友(2024-08-07):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是不是layout的尽头是SI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