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24-06-12):
    因封装库中封装原点大部分设在1PIN,部分设在器件中心,所以我出坐标文件选的body center,但是工厂反馈问题如下说无法贴片:

    请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很麻烦,封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麻烦,封装问题

是的,直接改封装工作量太大,而且更新封装后还会移位。或者是不是有那种allegro可以在PCB中直接显示器件原点的SKILL,然后直接手动改PCB封装原点

网友B:
    工厂不想干活吧了,问过工厂不提供人家一样有办法处理。所有提供坐标都会被重新处理才能使用

网友C:
    用skill统一修改封装为器件中心,且保持器件位置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skill统一修改封装为器件中心,且保持器件位置不动。

哇,大神!能否共享下skill?

网友E:
    1)首先工厂是可以做的,只是工作量太大;
    2)自己修改封装,耗时,但坐标准确
3)用坐标修改器,快速,但坐标精准度一般(一般吸盘吸力很大,偏差一些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我有二種處理方式.

1.body center 錯誤, 通常是 Place_Bound_Top 圖面大小影響, 不改基準點, 只改 Pla ...

感谢提供修改思路第二种方法建封装的时候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kill统一修改封装为器件中心,且保持器件位置不动。

求大神分享skill,一直在找类似skill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分享skill,一直在找类似skill都没找到

skill就不共享出来了。你可以发我个brd,我帮你更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大神!能否共享下skill?

    比较好奇一个问题,place bound更改,器件中心更改了,更新到板子上,软件要怎么操作,器件怎么才能不偏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工厂是可以做的,只是工作量太大;
2)自己修改封装,耗时,但坐标准确
    3)用坐标修改器,快速, ...

请教大神说的坐标修改器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说的坐标修改器是什么?

    我给您找找,是我好几年用的。当时用了蛮快解决的,但是贴片厂他们没用上,他们自己调整了,下次记得画封装不要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您找找,是我好几年用的。当时用了蛮快解决的,但是贴片厂他们没用上,他们自己调整了,下次记得画封 ...

感谢大神,坐等分享!!!这边的建封装要求就是原点建在1脚,也就是悠久的历史问题,而且库管理权还不在我们这边,再加上外包出去的封装又是原点在器件中心,导致现在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的尴尬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不想干活吧了,问过工厂不提供人家一样有办法处理。所有提供坐标都会被重新处理才能使用

    确实,贴片厂应该会重置坐标,并根据相对坐标定位的,之前没有刻意将原点设在ipin或中心,但没遇到他说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给您找找,是我好几年用的。当时用了蛮快解决的,但是贴片厂他们没用上,他们自己调整了,下次记得画封 ...

    大佬分享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分享下呗

抱歉,没找着

网友:
    炉前AOI都是要调程序的,即便在中心,有的不合理工厂也得调。